174模块复用动态铜全部变为静态,如何解决?

楼主(2023-02-24):
174模块复用动态铜全部变为静态,如何解决?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17.4你模块复用后动态铜皮会变成静态,需要你自己把静态铜皮转换成动态铜皮

网友A:
    1.Find面板选择GROUP,框选你复用的模块和被复用的模块后,解散掉群组2.再点击shap,change shap type,点击你要转换的铜皮,弹出对话框确定即可。

网友:
    删除,重新铺一个就行了

网友(2025-02-02):
引用 网友A:
    1.Find面板选择GROUP,框选你复用的模块和被复用的模块后,解散掉群组2.再点击shap,change shap type,点击 ...

    好回复 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图中框选的这两个选项

    一个自动添加锁定属性,一个自动转换铜皮。勾上之后就不会了

    一个自动添加锁定属性,一个自动转换铜皮。勾上之后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