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带无穷级数的函数图像怎样才能绘出

楼主(2023-02-24):
    原函数:

P=20,ρ=0.964
文献图像绘制长这样:

我的代码绘制不出上图,请问具体该如何才能绘制出上图?

楼主:
    用fplot画符号函数给报错了。

网友A:
    首先,请把你的代码发出来。论坛可以帮你修改,但请不要什么都不写光指望坛友替你完成。
    然后,无穷级数要自己去分析,它是否收敛为某个解析表达式,如果没有等价的解析表达式,那么是否随着n的增大,高幂次级数可以在容许的精度要求下被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请把你的代码发出来。论坛可以帮你修改,但请不要什么都不写光指望坛友替你完成。
    然后,无穷级数要 ...

    代码如下:
    p = 20;
rou = 0.964;
    syms n vs
f1 = symsum(1/(n^2)*(sin(n*pi/2))^2,n,1,inf)
f2 = 2/pi^2*1/(1-vs^2*rou/p)*f1
    fplot(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