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牙模块的晶振问题

楼主(2023-02-24):
    蓝牙模块的频率有偏差会影响模块的接收距离么?

网友:
    10ppm内基本无影响,天线的功率,灵敏度和EVM才是距离速度的关键。

网友:
    蓝牙接收模块频率有偏差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晶振的影响,所以选用了蓝牙上面用的晶振一定要用好点的晶振,PPM精度高点的,最好选择10PPM以内的。

网友:
    偏差不超过规范要求,应该不会影响通讯距离。

网友:
    晶振频率个体差异大,会影响距离。主要两点是,匹配调好,晶振参数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