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板子上电后,输出固定的数据,比如mcu工作后,输出10101001101001这个固定的波形...

楼主(2023-02-24):
给板子上电后,输出固定的数据,比如mcu工作后,输出10101001101001这个固定的波形,电路图怎么画?

网友:
设计需求不够清晰。

网友:
电源,时钟,复位这些电路做好后,看上去就可以实现这个需求了啊。

网友:
一个单片机IO口就搞定。

网友:
    用一个IO加个三极管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