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打出来的PCB,丝印看不清,请问怎么在pads layout里全局把元件位号居中?

楼主(2023-02-24):
厂家打出来的PCB,丝印看不清,请问怎么在pads layout里全局把元件位号居中?

网友:
在画板的时候把丝印的高和宽调的适中,并且放在对应的元件旁边就可以,不需要居中的。

网友:
如果有些元件是成排摆放整齐的话,可以选择这些元件的位号,用"Align"命令调整到居中。

网友:
你做个位号图就行了。

网友:
在CAM软件里面处理比较方便

网友:
首先设置好封装的中心,封装中心在外面不算,双击位号和属性弹出对话框,都有相对中心的坐标及方向选着,X,Y都改为0,角度看情况定,确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