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场仿真

楼主(2023-02-24):
想仿真通电线圈的磁场、磁铁切割磁感应线这两种情况,请问需要使用什么软件仿真?

网友A:
    磁场仿真软件很多,就看选哪个像是ANSYS HFSS,CST,Ansys都可以

网友:
    :hug::hug::hug::h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场仿真软件很多,就看选哪个像是ANSYS HFSS,CST,Ansys都可以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