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be极加一个反向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3-02-24):
    匹配晶体管MAT04,这里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三极管be之间是一个PN结,即发射结,这个PN结和普通二极管一样可以起整流作用。通常作为线性放大时,这个PN结不起作用,因为在交流信号的整个周期内该PN结均有电流流通。但在某些应用中,尤其是大信号应用,或者是开关状态的应用,该PN结将和普通二极管一样起整流作用,而在某些应用中这个整流作用会妨碍电路正常工作。
与发射结反向并联二极管,可以使发射结不再具有整流作用,避免这个整流作用妨碍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
    看情况,Veb通常只有6V左右,有时会有反向电压击穿风险。例如有些LDO就需要在输出向输入接一个二极管,对输出放电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