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真超宽带天线阵应该用HFSS还是CST?或者其他?

楼主(2023-02-24):
如题仿真超宽带天线阵应该用HFSS还是CST?或者其他?

网友:
宽带仿真用CST比较好,算一次就能得到所有结果。。。。HFSS频点设得越多,算得越久

网友:
超宽带用cst比较好,cst是基于时域的数值算法,仿真超宽带要优于hfss。

网友:
新版的HFSS也加入了时域算法,应该对解超宽带问题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