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YA360报道:如何选择大功率变频器型号

楼主(2023-02-24):
  变频器应运而生。但由于电机负载类型繁多,对所配变频器的功能需求也是各有不同,那么该如何给电机选择合适的变频器呢?这些都是摆在工程师面前的问题。变频器原理运用于变频原理和电子信息技术,根据更改交流电的频率和幅度值来操纵交流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传送构件。变频器应按照控制目标的类型、静态速度精度、调速范围、启动转矩等因素,来考虑选择变频器相应的型号。使之在满足工艺和生产要求的同时,既好用,又经济。而为整个电机系统挑选合适的变频器,则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大功率电机起动时变频器可以达到,电机起动电流平缓且无冲击等优势。变频器也是速度控制电路中的智能设备。速度调节稳定。力的距离是相等的。电磁起动器中常见的交流接触器,在直接起动时会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对于设备损耗大的电机。400伏和18.5千瓦,都可以使用,但变频器价格要更高点。

  选择变频器时,应以电机的实际电流值作为选择变频器的依据,电机的额定功率只能作为参考。此外,应充分考虑变频器输出包含大量高次谐波的事实,这将降低电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因此,使用变频器给电动机供电与给商用电网供电相比,电动机电流增加10%,温度上升增加20%左右。因此,在选择电机和变频器时,考虑到这种状况,为了防止温度上升过高,影响电机的寿命,需要留有余量。YZ和YZR系列电动机的过载转矩一般为212~218倍。

  为了充分发挥电机的负载能力,提高潜在能量负载设备的安全性能,在使用逆变器进行控制后,必须保证变频器-电机系统的过载能力为212~218倍。由于普通变频器在150%额定负载下的过载能力正常运行1分钟,瞬时过载转矩只能达到180%~200%,因此有必要增加变频器的容量,以提高变频器-电机系统的瞬时过载能力。

网友:
    大功率电机起动时变频器可以达到,电机起动电流平缓且无冲击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