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有线测试中调制特性太大,主要是由什么造成的?

楼主(2023-02-24):
蓝牙有线测试中调制特性太大,主要是由什么造成的?

网友:
不同的地,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反正做蓝牙,地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
Modulation Index, 此项测试与测试环境,电源关系最为密切,如果是CSR solution,且前面两点都确定没问题,可调整下面这个PSKEY:// PSKEY_TX_FILTER_CONFIG 试试看!

网友:
如果您使用模块需要检查NV,
如果使用COB,检查晶体匹配,输入电压是否太接近CLK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