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0402的4.7uh的高频绕线电感呢?

楼主(2023-02-24):
    有没有0402的4.7uh的高频绕线电感呢?

网友:
    0402绕线贴片电感有

网友:
    楼主应该是搞错了单位。4.7nH的有,4.7uH的没有,0402封装根本绕不下那么多线,注意二者的电感量差了1000倍。而且,现在的“高频”通常在百MHz量级甚至更高,信号通路里也基本不会用到uH级电感,就是要用,考虑分布参数的控制,电感的尺寸会很巨大。

网友:
    版主说的没错,毕竟那么小的尺寸,Al值本身就很小了。0402 4.7nH应该也只有贴片的,自谐振4GHz,应该算高频了吧,不过我看这个规格的好多都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