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二维数组第一列相同数字的行求平均

楼主(2023-02-24):
    比如下面a是2x7的原始数组,需要最后变成b,就是把第一列相同数字的行求平均
a=[1 2;1 4;2 3;2 5;3 4;3 7;3 1];

    % b=[1 3;2 4;3 4];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a=[1 2;1 4;2 3;2 5;3 4;3 7;3 1];
%% 方法1
index =unique(a(:,1));
JG=[];
    for i =1:length(index)
    JG=[JG;[index(i),mean(a(a(:,1)==index(i),2))]];
end
%% 方法2利用表的groupsummary 组汇总计算
T=array2table(a, 'VariableNames',{'a1','a2'});
G = groupsummary(T,'a1','mean' );
temp=table2array(G);
out=temp(:,[1,3]);

网友:
    第一列中数字1对应的行数是1和2,均值是1.5;数字2对应的行数是3和4,均值是3.5;数字3对应的行数是5、6、7,均值是6,所以你的b是怎么来的呢?请更具体地解释一下你“把第一列相同数字的行求平均”的这个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