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里发现M1层的track的属性是keepout-track,这是怎么操作出来的?有大佬知道吗

楼主(2023-02-24):
(图片)

网友A:
    这个是设置的每层的属性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设置的每层的属性撒的

    什么意思?    层属性? 好像不对啊,  能截图操作一下么

网友B:
    因为最早切换图层的时候会切换属性,新改之后将keepout单独提取出来了。
解决办法就是利用转换,
    选中线段,工具 转换 从keepout转为元素,然后在修改图层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最早切换图层的时候会切换属性,新改之后将keepout单独提取出来了。
解决办法就是利用转换,
选中线 ...

你说的这个是老版本的吗?  新版本AD20及以上好像keepout的线条换不到别的层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老版本的吗?  新版本AD20及以上好像keepout的线条换不到别的层去了

    新版本的也可以换到别的图层去。先选择线条,如果所属的图层是keepout层,先改成top层或bot层,
然后 工具 转换 从keepout转换到元素,
属性那里就可以改到其他层了,例如M1 keepout属性也没有了

网友C:
    新版本的keep可以换到别的图层去,可以使用特殊黏贴,复制,切换到你要放的那层,特殊黏贴,选择黏贴到当前层就好了

楼主(2023-05-09):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的也可以换到别的图层去。先选择线条,如果所属的图层是keepout层,先改成top层或bot层,
然后 工 ...

那你这M1层线的Keepout属性就没了,跟最初截图不一致, 方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本的keep可以换到别的图层去,可以使用特殊黏贴,复制,切换到你要放的那层,特殊黏贴,选择黏贴到当前 ...

    正解, 感谢指教, 按你说的这个方式操作了一下 ,结果一样了,又学到个小技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