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中标注箭头删不掉

楼主(2023-02-25):
如图所示,通过标注,然后右键删除都删除不了。

网友A:
    应该是丝印,看看是不是line属性,或者是关键的器件被fix了

网友B:
试试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里

试了,这里删除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丝印,看看是不是line属性,或者是关键的器件被fix了

    已解决了,是shape属性。原来是做电路板框的标识用的,后来把标注尺寸去掉了。剩余这个箭头去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