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把17.2版本的SODIMM DDR5文档降成16.6版本

楼主(2023-02-25):
我要里面的封装.非常感谢了.

网友:
    不是对应的转化软件么

网友A:
    下载一个 “阿里狗降版本” 轻松降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一个 “阿里狗降版本” 轻松降版本

下载阿里狗降版本”这个软件还要装17.2版本软件吗?

网友B:
    你的文件里封装焊盘里面是用的17.2一些新特性建立的,要在17.2里面编辑一下,才能降低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文件里封装焊盘里面是用的17.2一些新特性建立的,要在17.2里面编辑一下,才能降低版本

    你好,能否帮我编辑一下,再降成16.6版本,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阿里狗降版本”这个软件还要装17.2版本软件吗?

    不需要,知道将其选中可直接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知道将其选中可直接降

    你的回复怎么看不到。

网友:
    :hug::hug::hug::hug::hug: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2025-07-30):
    有2个pad shapes,改掉就可以用老吴的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2个pad shapes,改掉就可以用老吴的降。

具体怎么改?

网友(2025-11-20):
引用 网友C:
有2个pad shapes,改掉就可以用老吴的降。

    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改,就可以转到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