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ROM前三个单元里有无条件转移指令,那么为什么是前三个单元?

楼主(2023-02-27):
RT,是前三个单元里面存了1条无条件转移指令,还是每个单元里存一条?为什么是前三个单元呢?

网友:
查51的指令集,以及每条指令所占用的字节数

网友:
那个跳转指令是你随意放的,如果没有用到中断,程序一直向下执行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