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导入网表时出现错误

楼主(2023-02-27):
cadence导入网表时出现这样的错误,我的padpath,parampath,psmpath的路径都设置正确,但是我没有原理图,只有网表。

网友:
    网表文件都没有

网友:
    看网表里面.log文件看看有没有报错,如果有就联系给你网表的人员进行修改

网友:
    File not found,很明显是指定的目录里面没有网表文件

网友:
路径不要有中文

网友:
    很多的软件都不能有中文路径

网友:
    有个封装有问题,没找到文件,你检查一下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是否对得上,尤其是带散热焊盘的那种,有时候属性是机械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