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释一下这图片,特别是最下面的那个图中间部分

楼主(2023-02-27):
解释一下这图片,特别是最下面的那个图中间部分

网友:
最下面的图中,有错误。FU3应该与VD2连接。不应该接在C3上。

网友:
中间部分电路主要作用是均压电路,对输出电压范围起到稳定及限定目的.前面三相桥电路节点有错.

网友:
RC滤波电路。用两节的思路是:万一其中一节RC坏了某个元件,还有另外一节RC在。留了些安全余地,不至于立刻烧坏电路其它元件。

网友:
在开关电源滤波电路里面常见,电容串联提供高耐压,电阻分压均压,保证串联电容上每个电容的电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