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干膜曝光时间宽容度?

楼主(2023-02-27):
什么是干膜曝光时间宽容度?

网友:
干膜曝光一段时间后,经显影、光致抗蚀层已全部或大部聚合,一般来说所形成的图形可以使用,该时间称为最小曝光时间。

网友:
曝光时间继续加长,使光致抗蚀剂聚合得理彻底,且经显影后得到的图形尺寸仍与菲林底片尺寸相符,是最大曝光时间

网友:
通常干膜的最佳曝光时间选择在最小最小曝光时间与最大曝光时间之间。最大曝光时间与最小曝光时间之比称为曝光时间宽容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