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的 P0.1(WR),P0.4(RD)为何不直接相连

楼主(2023-02-27):
1.ARM 的 P0.1(WR),P0.4(RD)为何不直接和以太网控制芯片的 IOWB,IORB 相连NETCS 起什么作用 2.网卡控制芯片的 INT0 为何要接一个反相器和 ARM 的 P0.7 相连
3. 我能否直接连接到 ARM 的 P0.16(外部中断 0 输入)口呢
4.8 位数据线和 5 位地址线怎么实现分时复用

网友:
使用片选选择,NETCS 就是片选信号.

网友:
ARM有37个寄存器,其中有31个通用的32位寄存器,6个状态寄存器。

网友:
因为 8019 的中断是输出高电平,为了适应所选芯片,所以加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