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5V转5V隔离

楼主(2023-02-27):
大家好!
最近我想设计个电路,然后考虑电路安全想使用B0505S-1WR2做隔离;
问题在是用一个B0505S-1WR2,还是用多个B0505S-1WR2;
因为我电路里面有RS485,有CAN,也有语音功放;向各位有经验的大哥求教,这样的隔离是公用一个,还是没路一个做隔离呢?

网友:
可以使用多个电源模块

网友:
可以根据信号传输距离判断是否需要隔离。比如can、rs485比较远,隔离,如果这两个信号到不同的地方,就分别隔离。

网友:
语音信号可以采用电容隔直,电容选择耐压大一些的即可比如2.2uF/400V的陶瓷电容,这个电容价格大约15元,但是比有源隔离方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