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可以实现变速播放音频吗

楼主(2023-02-27):
我想实现音乐播放的功能,但现在想可以调整播放的速度慢放或者快放。这个好实现吗

网友:
应该很好实现,改变一下解码输出速率就行了

网友A:
用VS1053没看到设置解码输出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VS1053没看到设置解码输出速率

没用过VS1053,如果不能设置,估计要送数据前,先解码音乐,再重新编码改变播放速度,对于STM32F4应该性能是够的,就是软件复杂度增加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