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光耦电流传输比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02-27):
光耦的参数在传输这一项中,一个没有GB,一个有GB,一般的传输比是50%--600%,GB下的传输比是100%--600%,为什么参数表要写两项,这两个传输比的差距就是标准不同吗,那标准具体是哪一项不同使最低传输比不一样?

网友:
一般取值在60%以上,目的是器件能够在正常范围时间内能够工作最佳状态.

网友:
电流传输比,即CTR是指光耦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之比,也可以叫作光耦的放大倍数、或增益、或传输斜率

网友:
    GB是类别标识,也即有这标识的传输比是100%--600%!没有的传输比是5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