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 N 位 Johnson Counter,N=5

楼主(2023-02-27):
实现 N 位 Johnson Counter,N=5

网友:
由于N位移位寄存器构成的扭环形计数器的有效状态循环数为21v,因此无法用N=5的约翰逊计数器是无法实现的。下面给出N=6的约翰逊计数器(不能自启动)。

网友:
约翰逊计数器,很简单的。是一种环形计数器,这种移位寄存器的主要优点是,与标准环形计数器相比,它只需要一半数量的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