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阻焊油墨过厚或是过簿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02-27):
常规阻焊油墨过厚或是过簿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因为阻焊油墨不但是一种保护层,也是一种绝缘层,如果过簿的话,在电压过大或是一定的环境影响下,线路就容易产生漏电现象

网友:
当两条线路的间距小到一定的程度时,两条线路之间就会产生电弧,如果线路的绝缘层过簿就容易被击穿,产生短路。

网友:
    高速板的话会影响阻抗

网友:
    在阻焊印刷时,线路的拐角部分是比较难印下油的,如果说当拐角部分的油墨够厚时,其它地方如大铜面上的油墨厚度就更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