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x 的各功能均试验完毕,想知道是否可以远程更新

楼主(2023-02-27):
目前 210x 的各功能均试验完毕,现在想知道的是其 IAP 功能是否可以向 PSD 产品那样实现远程的程序更新 如果可以,那么当程序代码写入 FLASH 后如何让程序转到更新后的
程序 PSD 是通过寄存器来完成转换的,那么 210x 如何实现呢 比如 210x 的程序是从 0
地址开始执行的,假如原代码长 2FFFH,现在更新后的程序长 3500H,那么在 IAP 时只能
将代码写到非 00000000~00002FFFH 区域 FLASH 中,写完后该如何让当前程序停止而转到
更新后的程序呢 PSD 产品是因为有 2 块存储器,在执行当前存储器中程序时可对另块
存储器写操作,写完后在将执行权交给另块存储器.

网友:
如果,你的程序较小(64k),你就把它当作两块独立的 FLASH(多个扇区).
写入其中一块,另一块空着...
程序开始执行的时候,判断哪一块是最新的,跳转过去就行了!
一旦从外界收到"更新程序"的命令,检验数据,更新另外一块,就行了!
接收完毕,烧写结束,写入最新程序标志.立即跳过去.
下一次开机,执行最新的.
这个方法,比较安全.可以防止中途通讯结束,复位等.
如果你的程序比较大,有点悬……至少,在某些干扰环境下,不要那么做.

网友:
远程更新允许将许可间隔更改为数月、数周或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