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CPU不起来,测量了CPU的供电正常,还有什么原因引起CPU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3-02-27):
上电后CPU不起来,测量了CPU的供电正常,还有什么原因引起CPU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几个输出引脚呢?

网友:
    晒一下线路、资料。

网友:
    EMMC挂了,CPU可以起来,所以导致后面的电路功能不能实现。

网友:
    好多种原因吧:
1.晶振
2.DDR\FLASH
3.与某个外设通信不成功,程序没初始化成功

网友:
    晶振、符文信号

网友:
    上电时序是否标准

网友:
    时序,晶振,boot模式配置是否正确,UART串口是否有打印

网友:
    晶振,FLASH,上电时序,基本上就这些问题,具体还得看图,还有倍频参数

网友:
    查一下,clk 、rest等相关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先测试电源,看看电压及时序是否正常;再测试复位看看起来没有;然后测试晶振,看看时钟有没有

网友:
    看下复位脚,时钟

网友:
    十有八九是DDR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啥芯片,可以大概说一下。通常排查流程:1、短路排除;2、焊接异常排查;3、电源、时钟、复位、Flash。

网友:
    检查一下上电时序和电源对不对。

网友:
1、CPU引脚焊接,是否有短路、虚焊等焊接不良;
2、检查晶振电路,判断晶振是否起振;
3、CPU硬件FLASH配置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
得看是哪种CPU,一般就是看以下几个点:
1、芯片焊接是否正常,有没有焊错、虚焊、连焊等问题;
2、看时钟是否正常,是否正常起振;
3、检查复位管教是否正常,上电复位波形是否符合规格要求;
4、如果是Linux平台,要查看上电时序是否符合要求;
5、如果有外置看门狗,需要根据电路设计检查复位管教输出是否正确;
6、如果Linux平台,根据电路设计要分别检查DDR、NANDflash/EMMC、NORflash等等;
7、最后检查程序是否烧录成功;

网友(2023-05-03):
    查一下cpu的rising時間,看電源提供的有無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