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下载pads时有pads9.2,pads9.5,还有pads2007,pads2005,请问这两种分类的区...

楼主(2023-02-27):
我在下载pads时有pads9.2,pads9.5,还有pads2007,pads2005,请问这两种分类的区别是什么呀?

网友:
版本不一样。找VX比较好,这些都比较老了。

网友:
就是不同版本,我刚开始接触的就是Pads9.3了,后来就用pads9.5,现在用vx系列,VX2.1,VX2.6,VX2.7都行

网友:
感觉像word2003和word2007 的区别。

网友:
只要能通用估计好些,不过一般还是9.3比较经典。

网友:
9.5的多了一个3D看图。

网友:
PADS9.5可以在WIN7(64bit)系统里使用,我之前用2007是无法安装的。

网友:
PADS2007也可以装在WIN7里的,我一直用这个的,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