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开关电源对射频电路有影响没有?

楼主(2023-02-27):
不知道射频电路上用LDO好还是开关电源好!

网友:
建议别用开关电源,开关电源也是上KHZ的电源,射频电路又是很敏感的电路,很容易受到干扰的。

网友:
建议做好屏蔽   绝对抑制好开关电源的杂散波  效率高  为何不用

网友:
建议别用开关电源,如果用的话,要做好电源滤波措施,不然会引入KHz级的干扰。

网友:
开关电源处理不好的话 貌似对射频电路有影响啊

网友:
1、开关电源的高次谐波可能会被接收到;2、开关电源的纹波会影响一些频率较低的低噪放,噪声系数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