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现在那个版本比较流行稳定?求推荐?

楼主(2023-02-27):
AD现在那个版本比较流行稳定?求推荐?

网友:
如果你是win10新版的话,还是用最新版稳定AD18或AD19。

网友:
    win10 64bit  ad22.10.1没有发现大问题。
    18 19 20 21 要看版本,之前有过问题。铺铜死机等。

网友:
    一直在用09,习惯了,这个版本,其他版本用不惯。

网友:
    安装的时候,找稳定版安装包,不要装beta版的,稳定版都tm一堆问题,别说beta版了,总之不要当小白鼠。

网友:
    一直用的AD17,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