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金手指和焊盘上可以打过孔吗?FPC可以做到六层板吗?

楼主(2023-02-27):
FPC金手指和焊盘上可以打过孔吗?FPC可以做到六层板吗?

网友:
金手指和焊盘上都可以设置过孔的,当然也能设计成六层FPC。

网友: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
6层小问题,软板盘下孔比较困难,可能要刚挠板。

网友:
9层板都做过。

网友:
    6层很少设计,一般1-3层常见,6层的话,对于弯折要求和柔软度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