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olyfit对光谱进行拟合却报错

楼主(2023-02-27):
    通过读取excel文件生成一段光谱,想用polyfit函数进行一个拟合,但是运行时却报出以下错误,请问该如何解决呢?

这是代码:
    clc;%清理命令行窗口
    clear all;%清理工作区
    %读取excel数据,同目录下
tx=xlsread('guangpu.xls');
    wavelength=tx(:,1);
    Intensity=tx(:,2);
plot(wavelength,Intensity,'r');
    %曲线拟合
x=wavelength';
y=Intensity';
    plotfit(x,y,20);

    这是报出的错误:
    此类型的变量不支持使用点进行索引。

出错 plotfit>unsuitable_to_plot (line 323)
      elseif (net.numInputDelays > 0)

    出错 plotfit (line 114)
        unsuitable = unsuitable_to_plot(param,update_args{:});

网友:
    你都知道预期要用的是 polyfit ,跟我念,P,O,L,Y
    结果你打成 plotfit , 成了 P,L,O,T

网友:
    仔细检查下自己的程序,代码打错就仿真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