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和蓝牙公用一个天线,两者可以同时工作吗?

楼主(2023-02-27):
    项目用的是BCM4330的芯片,wifi蓝牙共用一个天线,比如手机在用WIFI上网的时候同时打开蓝牙传文件,这样可以吗?

网友:
    MTK那个是加了偶合器的方案才保证WIFIBT共用,不一样的架构.

网友:
    这个是不能同时使用的,蓝牙和WIFI共用一个天线时,蓝牙与wifi芯片有些IO会连接在一起,wifi工作与蓝牙工作时哪些IO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共存。

网友:
    通过开关来回切换,可以同时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