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顶层如何设置不覆盖绿油

楼主(2023-02-27):
    用AD画了二次单面板,一次到手顶层覆盖了绿油,一次到手顶层没有绿油,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什么原因呢?就本人来说,单面板的话,喜欢顶层没有绿油。具体怎么设置,使顶层不盖绿油?

网友:
    这个看你在哪里做的板,批量一般不会给你盖油的,毕竟增加了工序和成本,打样的话,一般是和其他的板子拼板制作,单面板制作的少的话,不值当单独处理,就给你当双面板拼在一起了。工艺也就按双面板来了。
稳妥的话,顶层加上solder填充一下(就是开窗)

网友(点评):
共板, 廠商一樣會套掉, 因為無銅. 假如他出了top pad, 就是正常雙面板.

楼主:
看懂了,也就是说顶层加上solder填充一下(就是开窗),就是单面板顶层不盖绿油了,谢谢楼上讲解!刚刚在AD上实际操作了一下,楼上确实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正確和偷懶做法.

1.偷懶做法.

不给厂家特别说明的话,单面板他也会给你顶层盖上绿油的!最好的办法还是在顶层加上solder填充一下,这样厂家就不会盖绿油了!

网友(点评):
沒那麼閒, 要工錢.............

网友(点评):
而且沒單面板的廠商會這樣做, 除了工錢, 也會拉遠交期, 重點是專業的不會多這道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正確和偷懶做法.

1.偷懶做法.

    你说得不无道理,可我确实遇到了

网友(点评):
那廠商有問題. 自己評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實說.........

    單面板和雙面板以上零件必需是分開的.

是的,我在画单面板的时候,都适当加大PAD,我也认为是厂商的问题,好在不影响使用,我只是好奇,所以发个帖子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