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Layout 怎么导入DXF中文文字?

楼主(2023-02-27):
手上有的DXF资料是有中文文字的(CAD里面打开的页面),如上图。我导入PCB里面后如下图:

    我希望导入PCB后,也能象第一张图一样。请问需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
    额~新手不太会发图片。
    就是DXF里面有一些中文标注,我希望导入PCB里面。
我在CAD里面用了分解的功能,还是不能导入PCB。
    请较一下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感谢~~

网友A:
    装一个中望CAD,有插件将文字变成线就可以导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一个中望CAD,有插件将文字变成线就可以导入了

    请问是要在CAD里面执行什么操作吗?是中文CAD?

楼主:
    感谢帮忙~
    找到方法了。

网友(2023-09-26):
    PADS可以直接输入中文字符

网友(2023-11-30):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忙~
找到方法了。

    找到方法了分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