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存储速度问题

楼主(2023-02-27):
    我用的niosii  用的官方ip核驱动sdram  时钟是100M   然后一直在向sdram里面写数据  用定时器计时   一秒大概只能存入几兆的数据   请问sdram的存储速度到底能到多少   不是应该很快嘛   至少能一秒存入几十兆吧   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请大神指点。

网友:
    SDRAM单独写一个数据需要好几个时钟周期,突发写也需要好几个周期的

网友:
    常规SDRAM的写入时间通常在数十nS量级,每秒钟就是几兆。高速SDRAM快点,但也做不到几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