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喇叭上两根线接反了会有区别吗?

楼主(2023-02-27):
请问喇叭上两根线接反了会有区别吗?

网友:
只有一个喇叭接反问题不大;如果有两个或以上喇叭就不能接反,接反了两个喇叭的发出的声波相位刚好是相反,会产生部分抵消,造成声音听起来有点怪

网友:
    没问题,喇叭本质就是一个电感

网友:
    1、反接喇叭,输出声波的相位就反过来了,人耳感觉不到,就像听600Hz的正弦波和余弦波,效果是一样的。
2、同一音频输出端,同一位置的两个喇叭互为反接,有相互抵消的作用。
3、双声道或多声道的输出端,若喇叭正反接法不一致,则不能还原真实音场,影响音效。

网友:
    就是出来的声音相位反向了,但如果是单喇叭的话,其实也听不出差异来;但如果是双喇叭,两个喇叭声音反了,声音就变了。

网友:
    喇叭线圈就是一个导线,直流有正负,交流单喇叭就不分正负了,多喇叭组合时要要考虑振动相位。

网友:
    有的喇叭内部有个小电容,不受反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