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PCB板,加工完后还能手工打孔吗?

楼主(2023-02-27):
加工了一个四层板,中间一层电源,一层地,发现这两层把电路板外面一圈禁布区也覆盖了,现在装电路板,需要在电路板周围一圈打安装孔,要是打穿了电源层和地层,再装螺钉的话,会不会把这两层给导通了?

网友:
看打孔的技术了,有可能会短路。

网友:
看看中层有没有线路,我以前就打过,批量的用小细钻。

网友:
当然危险了。
1. 打孔钻头磨锋利,避免空内留有毛刺、杂质。
2. 孔径打大一些。
3. 螺钉套上一段合适内外径、合适长度的(塑料或其它材质的)绝缘管。

网友(2023-09-26):
这个有短路的风险,需要采取绝缘避让措施

网友:
    看运气,一般不会,但是内壁肯定要用绝缘的东西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