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画好的锣带导出去后重新导进来,为什么会变形?

楼主(2023-02-27):
在CAM350画好的锣带导出去后重新导进来,为什么会变形?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有可能是两次设置的精度不一样导致变形。

网友:
使用的单位不一样,前面使用的单位是因子后面试的单位是工字,也会导致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