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pture原理图网络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3-02-27):
    如图,我想让这个网络名显示成S1_AGND,但是前面有一个跟它一起短接的带了个后缀就成了S1_AGND_4F,这个有办法设置吗?

楼主:
    倒也没什么影响,有点强迫症

网友:
    到网络属性里面把名字改成你想要的

网友A:
    同一网络不能有两个名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网络不能有两个名字吧?

同一个网络是不能有两个名字,问题是我能选择让他显示我想要的网络名吗?还是说多个网络名连一起的时候只能只能按照软件内部的命名规则来显示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