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放大器INA181A2输出电压不正常

楼主(2023-02-27):
    设计了如下图所示的电流检测电路,待检测的电流范围为0.1-5mA。

    在实际测试中发现,放大器输出的电压会有偏差。通过电阻R67的电流小于1mA时,输出的电压偏大;而大于1mA时,输出的电压偏小。
    下图为测试的数据。测试方法为给放大器供3.3V的电压,在电阻R67两端外接到源表B2902B,源表输出恒定电流。
    请问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北侧信号比较小,PCB的地线要处理好,不然干扰太大

网友:
    :hug::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