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板厂目前钻孔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3-02-27):
请教一下板厂目前钻孔精度能达到多少?
还是PT孔±3mil NP孔±2mil吗?

像这种密间距IC Socket 定位销的孔 PCB应该多做大?

再顺便请教一下 能做8-14via的板厂多吗?

网友:
    这要和厂家爱进行沟通,看他们的工艺水平

网友:
    NPTH现在可以按±1 mil管控了,不过只能打样。

网友:
    孔径的精度: 正常的 PTH+/-0.075mm    NPTH+/-0.05MM   极限PTH+/-0.05mm

网友:
    ±1mil,8-14via是常用via孔,很多板厂都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