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之电流与线宽的关系

楼主(2023-02-27):
在打板的时候,一般你需要给出的信息是板的厚度,油墨颜色,是否沉金,铜皮厚度

板厚度:0.8,1.0,1.2,1.6,2.0这是常用的规格,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话就选1.6mm的板厚。
铜箔厚度:0.5,1.0,2.0这是常用规格,如果功率不是特别大的板就可以不用选,厂家一般会用0.5oz的板来做,如果功率在100W左右的功率板的话就要用到1.0以上了。
阻焊的颜色:绿,黑,红,白这是常用的,没有什么要求就用绿色,如果是自己实验用的话更应该用绿色,因为这种颜色的板线路看得最清楚。
焊盘处理:松香,抗氧化,喷锡(分为有铅和无铅两种),一般采用后面两种都可以,喷锡的保存时间会更长些。
丝印的颜色:白,黑是常用的颜色,如果是绿油的话一般选白字,这个主要是看得清楚就行了,选跟板的颜色对比度大的就可以了,如果是白色阻焊的话就要选黑字了。
板材选择:HB,94V-0,FR-4这是常用的,HB就很少用,它是不防火的板,一般单面板就用94V-0,双面板就用FR-4。

    一、PCB电流与线宽

I=KT(0.44)A(0.75)括号里面是指数K为修正系数,一般覆铜线在内层时取0.024,在外层时取0.048T为最大温升,单位为摄氏度A为覆铜截面积,单位为MIL(不是毫米,注意)I为容许的最大电流,单位为安培一般 10mil    1A250MIL   8.3APCB走线宽度和电流关系不同厚度不同宽度的铜箔的载流量见下表:

括号里面是指数
K为修正系数,一般覆铜线在内层时取0.024,在外层时取0.048
T为最大温升,单位为摄氏度
A为覆铜截面积,单位为MIL(不是毫米,注意)
I为容许的最大电流,单位为安培
一般 10mil    1A
250MIL   8.3A

PCB走线宽度和电流关系
不同厚度不同宽度的铜箔的载流量见下表:
铜皮厚度35um 铜皮厚度50um 铜皮厚度70um
铜皮t=10 铜皮t=10 铜皮t=10
电流A    宽度mm     电流A      宽度mm      电流A       宽度mm
6.00       2.50         5.10        2.50         4.50          2.50
5.10       2.00         4.30        2.00         4.00          2.00
4.20       1.50         3.50        1.50         3.20          1.50
3.60       1.20         3.00        1.20         2 .70         1.20
3.20       1.00         2.60        1.00         2.30          1.00
2.80       0.80         2.40        0.80         2.00          0.80
2.30       0.60         1.90        0.60         1.60          0.60
2.00       0.50         1.70        0.50         1.35          0.50
1.70       0.40         1.35        0.40         1.10          0.40
1.30       0.30         1.10        0.30         0.80          0.30
0.90       0.20         0.70        0.20         0.55          0.20
0.70       0.15         0.50        0.15         0.20          0.15

      “由于敷铜板铜箔厚度有限,在需要流过较大电流的条状铜箔中,应考虑铜箔的载流量问题. 仍以典型的0.03mm 厚度的为例,如果将铜箔作为宽为W(mm),长度为L(mm)的条状导线, 其电阻为0.0005*L/W 欧姆. 另外,铜箔的载流量还与印刷电路板上安装的元件种类,数量以及散热条件有关. 在考虑到安全的情况下, 一般可按经验公式0.15*W(A)来计算铜箔的载流量.

二、运用软件计算

例如Pro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