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编码器接口介绍

楼主(2023-02-27):
1、硬件接口

编码器AB接在定时器的CH1CH2Z信号则接在任意管脚有信号来进行中断清零计数。2、软件部分      在数据手册里说了一句,编码器接口模式基本上相当于使用了一个带有方向选择的外部时钟。       主函数部分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delay_ms(7000);
        GpioConfig_Init();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RESET置位为1

        TIM1_PWM_Init(1000,71);         //设置多久进一次中断
        TIM3_PWM_Init(65535,9);
        TIM4_PWM_Init(/*65535*/400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while(1)
        {
                if(tim1cont ==500)

                        tim1cont=0;
                        if(CCR2_Val>80)
                        {
                        CCR2_Val--;

                        else
                        CCR2_Val=80        ;

        EncCnt = (OveRFlowCount * 4000 + TIM_GetCounter(TIM4));        //实际计数值
                        Time_Flag &= ~SAMPLING;
                }

//我们使用的定时器4,OverflowCount这个值是哪里来的呢?是中断函数进入的次数,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4000个脉冲就进入中断一次.乘以次数加上TIM_GetCounter(TIM4)就是总共的脉冲个数。

voidTIM4_PWM_Init(u16 arr,u16 ps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GPIO结构体变量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关闭JTAG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TIM4,ENABLE);//定时器管脚重映射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TIM_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TIM_D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500ms计数值,最大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4,TIM_IT_C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TIM4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TIM_ITConfig(TIM4,TIM_IT_CC2 ,ENABLE );//使能指定的TIM4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4_IRQn;  //TIM4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先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1;  //从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4,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BothEdge ,TIM_ICPolarity_BothEdge);//两路上下边沿都计数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输入捕获模式配置为硬件默认值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0;//ICx_FILTER; ?//比较滤波器TIM_ICInit(TIM4,&TIM_ICInitStructure);//调用库函数把配置信息填充进去TIM4->CNT =0;   //计数器清零TIM_ClearFlag(TIM4,TIM_FLAG_Update);//清除TIM4的更新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使能中断 TIM_Cmd(TIM4,ENABLE);//使能定时器4} voidTIM4_IRQHandler(void){         //N--;EncCnt++;//= (N* 65536 + TIM4->CNT);     if(TIM_GetITStatus(TIM4,TIM_IT_Update)!= RESET){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FLAG_Update);         aQ = TIM4->CR1;//方向       if((aQ & 0x0010)== 0x0010)//向下计数 {      N--; } else if((aQ & 0x0010) == 0x0000)//向上计数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