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Raid的优缺点

楼主(2023-02-27):
优势:数据读取写入最快,最大优势提高硬盘容量,比如3块80G的硬盘做raid0,可用总容量为240G,也就是利用率是100%,速度也比较快。
缺点:无冗余能力,一块硬盘损坏,数据全无。
建议:做raid0 可以提供更好的容量以及性能,推荐对数据安全性要求不高的项目使用。

Raid 1:至少2块硬盘可做raid1
优势:镜像,数据安全强,一块正常运行,另外一块镜像备份数据,保障数据的安全。一块坏了,另外一块硬盘也有完整的数据,保障运行。所以这种安全性比较性最高。
缺点:性能提示不明显,做raid1之后硬盘使用率为50%,有些费硬盘。
建议:对数据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项目。可以使用Raid1。

优势:上面提到的Raid0与Raid1的优势,raid5都兼顾。RAID5最少需要三块硬盘,通用做法是用4块硬盘,其中有一块硬盘是用来做数据冗余的,如果做RAID5的服务器上有一块硬盘坏掉了,那么我们需要把坏的盘拨下来,然后换上一块新的硬盘,系统会自动进行数据同步。

可用容量:单块磁盘容量*(n-1),n为磁盘数。

安全性能方面,RAID1最高,RAID5次于RAID1。
缺点:只允许单盘故障,一盘出现故障得尽快处理。有盘坏情况下,raid5 IO/CPU性能狂跌,此时性能烂到无以复加。
建议:盘不多,对数据安全性和性能提示都有要求,raid5是个不错选择,盘多可考虑riad10。

Raid6:至少需要4块硬盘做raid6
优势:raid6是在raid5的基础上为了加强数据保护而设计的。可允许损坏2块硬盘。
可用容量:C=(N-2)×D

C=可用容量 N=磁盘数量 D=单个磁盘容量。

比如4块1T硬盘做raid6可用容量是:(4-2)×1000GB=2000GB=2T

缺点:性能提升方面不明显
建议:对数据安全性要求高,性能要求不高的可选择。

Raid10:至少需要4块硬盘。Raid 10是一个Raid 1与Raid0的组合体,它是利用奇偶校验实现条带集镜像,所以它继承了Raid0的快速和Raid1的安全。
是一种高成本、高可靠性、高存储性能的三高阵列技术。
优势:兼顾安全性和速度。基础4盘的情况下,raid10允许对盘2块故障,随着硬盘数量的提示,容错量也会相对应提升,这是raid5无法做到的。
缺点:对盘的数量要求稍高,磁盘使用率为50%。

建议:硬盘数量足够的情况,建议ria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