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抓不到我想要mechanical symbol,path都设置好了

楼主(2023-02-28):
今天装了个软件后,之前的元件也抓不到了

网友(点评):
這只是銲墊(PAD)的路徑.

网友:
    要设置psmpath路径

网友:
    如果是allegro,路径不要有非法符号。可以拿一个封装出来 ,用新版本打开,保存pad与symbol到你设置的路径下试试。

网友:
    可以勾上路径左下方的Expand试试,之前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