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运放输出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3-02-28):
在输入电压为0V的情况下,运放输出点为什么会有3.75V的输出电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个电压呢?

网友:
    很正常的
仔细分析一下,记住运放是有失调电压的

网友:
    单电源供电,你的直流参考点呢

网友:
    C1上并联电阻,如果阻值是1M欧姆与10K欧姆,效果会怎样?试试。

网友:
    运放放大倍数很大些许电压差输出被放大是正常的,不就是设计恒流源?为何要弄那么复杂好几个电压?从图片也能看得出第一级运放输出就不是零,如果要第一级输出零电压就要使用可调运放调整至零电压,第二级运放经过电阻分压前级输出电压输出+电压给场效应管电流经过检测电阻反馈给二级运放反向输入端形成负反馈以达到稳定平衡,因此有几十毫安电流.可以进一步调节R13使得分压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