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设计一个5分频器。

楼主(2023-02-28):
用Verilog设计一个5分频器。

网友:
5分频,奇数分频都可以类似这么做 , 只需要改 div1 和 div2 的参数。 div1为奇数分频除 2 的余数。采用上升延和下降延分别触发不同波形, 最后叠加的方式产生奇数分频。

网友:
module div_5clk(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reg clk_out
    );

reg [3:0] cnt;

parameter div1 = 1 , div2 = 4; // div1 = 5 / 2-1, div2 = 5 - 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egin
    if(!rst)begin
        cnt<=1'b0;
    end
    else if(cnt==div2 )begin //div2=3'b100
        cnt<='b0;
    end
    else
        cnt<=cnt+1'b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egin
    if(!rst)begin
        clk_out<='b0;
    end
    else if(cnt==div1)begin
        clk_out<=~clk_out;
    end
    else if(cnt==div2 )begin
        clk_out<=~clk_out;
    end
end

endmodule
占空比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