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塞孔油墨为什么要用源液而不用加开油水?

楼主(2023-02-28):
阻焊塞孔油墨为什么要用源液而不用加开油水?

网友:
因为用源液塞孔相对来说它所含的水分就比较少,粘度高塞孔后不会因出现流动而会造成塞孔不饱满,在后固化时随着液体水分的挥发它的收缩程度就比较小,同时它不会在后固化时因为遇到高温而造成体内的水分急剧的向外挥发而形成突起或是裂开现象

网友:
如果加开油水它的粘度就比较低,油墨的流动性就比较强,塞孔时就容易流动会造成塞孔不饱满和板面阻焊油不良,在后固化时油墨液体内的水分就会急剧挥发而造成塞孔冒油或者塞孔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