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实验中 delay_ns(uint32 dly) 在上述条件下是延时 dly 秒吗

楼主(2023-02-28):
开发板实验中 delay_ns(uint32 dly) 在上述条件下是延时 dly 秒吗 如是则执行速度似乎并不 快 怎么估计出来的呢

网友:
如果程序和数据均在片内 RAM 中,这样计算:
1.一般指令需 1 个主时钟时.
2.每次跳转增加 3 个主时钟时间(也许是 2 个,需要确认).
3.从 RAM 中取一个操作数多增加一个主时钟时间,以此类推.
4.保存一个结果到 RAM 中多增加一个主时钟时间,以此类推.
5.访问片内外设,增加一个外设时钟时间.
注意伪指令 ldr rn,=x 需要从 ram 中取一个操作数.

网友:
STM32的主频一般在几十到几百MHz,因此其时钟周期在纳秒级,如果要实现纳秒级延时,除了用定时器方式实现,可以用下两种指令延时方式。
nop延时方式
移位延时方式
但是需要注意,这两种方式不能直接表达延时的具体时长,随MCU的主频其延时时长会变化,需要经过测定方式来了解具体时长。